求教: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7-01-08):
奥托尼克斯E50S8系列旋转编码器,有三个输出A,B,Z。请问这三个输出有什么不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这是增量式编码器
里面的码盘上有分好的光道,
A,B相每走一个光道产生一个脉冲,根据相位差判断转动方向
Z相每走一圈产生一个脉冲
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B:
A和B是两组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信号,用来判断方向,正转的时候A超前B,反转的时候B超前A.Z是归零信号,每360度也就是一圈发一个信号,用于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C:
好像线不用接也可以用的!

网友D:
楼上的2位说的没错!区别就在这了

网友E:
A与B信号是每一圈产生的脉冲数数一样的,Z信号是每一圈只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F:
http://blog.163.com/xujun_127/edit/
看看把

网友G:
一般A、B相接X0、X1,Z相脉冲接哪里呢?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流川枫在 2007-1-11 20:11:00 发表的内容:
  A和B是两组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信号,用来判断方向,正转的时候A超前B,反转的时候B超前A.Z是归零信号,每360度…
--------------------------------------------------------------------------------------------
决定正确!!!!

网友I(2007-03-31):
受益良多呀!!

网友I:
而绝对型旋转光电编码器,因其每一个位置绝对唯一、抗干扰、无需掉电记忆,工业系统中的角度、长度测量和定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