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ACSV v1.1.0 报警发声????

楼主(2007-01-08):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 MACSV v1.1.0 版本报警发声如何设置,参照说明设置后不管用,无法激活*.wav文件,在数据库组态中设置了AI、DI量的操作记录为“记录并报警发声”选项,并把“DI点名.wav”、“AI点名-HH.wav”“-H.wav  -L.wav   -LL.wav”等声音文件均复制到各操作员站的start目录下;并在操作员站中设置了报警发声选项;以上步骤均已设置并严格按照系统组态手册中说明方法操作,可是就是没有声音???(计算机均配置声卡和有源音箱)

网友A:
1、看看声音文件的扩展名是否被隐藏?你有可能重复输入了.wav扩展名
2、按照手册需要重新运行操作站在线软件

网友B:
MACSV没用过,但是新华的NetWin我用过,所有的配置文件做好后还需要运行一个声音播放程序才可以,你可以看一下MACSV的附带程序中有没有类似的声音播放文件。

×××××谨供参考×××××

楼主:
1、看看声音文件的扩展名是否被隐藏?你有可能重复输入了.wav扩展名
2、按照手册需要重新运行操作站在线软件
以上问题都认真检查过,操作员站也从新运行过

网友C(2007-05-15):
错了不是“DI点名.wav”、“AI点名-HH.wav”“-H.wav  -L.wav   -LL.wav”而是“点名.wav”
数据库中报警监视为无条件报警

网友C:
并没有DI、AI

楼主:
错了不是“DI点名.wav”、“AI点名-HH.wav”“-H.wav  -L.wav   -LL.wav”而是“点名.wav”
数据库中报警监视为无条件报警

我所讲的AI、DI只是个概念,实际表述为"AGK101.wav”等等,而模拟量为“ATE101-H.wav”;“-H”这是说明书中要求的

网友D(2009-03-13):
报警监视级做了没·?还有1-0报警还是0-1报警·都要选上·语音文件必须和你做的点一样!

网友E:
正确的步骤如下,请参考:

1、进入数据库编辑需要语音报警的点,将其“操作记录”项设为“记录并报警发声”(即数据库项OR=3),能够产生语音报警的点包括:AI、AO、AM、DI、DO、DM、PI、PO、VI、VO共10类。
2、录制的语音文件要存成*.wav格式,命名规则:a、模拟量(AI、AO、AM)需要录制4个语音文件,分别为上限、上上限、下限、下下限报警,文件名称是点名+”-H”、点名+”-HH”、点名+”-L”、点名+”-LL”。b、其他类型的点语音报警名称直接用点名命名。
3、将录好的文件拷贝至操作员在线的start目录下,重新进入操作员在线就会调用。

网友D(2009-05-07):
你按照书上说的做的吧·?成功没·?

这个资料我也有~和利时给的~但是实际作出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