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机制动

楼主(2007-01-08):
我厂有台18.5KW/对极的三相交流电机,由于负载惯性很大,停机后速度很难自由降下来,想用机械的电机制动器,请问哪种产品合适?谢谢了,比较急。

网友A:
磁粉刹车或一般的刹车。xiao90@sohu.com

网友B:
电机后面加一个制动器valor.lenze@126.com

网友C:
大惯量的设备,制动时间不能太短,用一般的电机制动器不太合适,我看过离心机的制动,用的是液压制动。

网友D:
使用直流能耗制动!

网友E:
我觉的楼上的意见不错

网友F:
18.5KW的三相交流电机如果不是特制的电机,在制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用弹簧加压安全制动器就没有问题了,但最好选择好的厂家生产的产品,如LENZE458系列,或UHT(天津)的产品,如需帮忙请联系021-51352650找温先生。

网友G:
直接用交流刹车电机制动,一定用交流刹车,制动力矩大于直流刹车!但国内没有18.5的电机,国外才有!需要联系我:139177066422 刘光宗 上海

楼主:
我想购买LENZE的制动器BFK458-20E,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当然没问题,我这里有现货,给你好价格,有兴趣的话联系打电话13916986278 温先生 上海浦东。

网友H:
四象限变频器

网友I:
买一个现成的电磁抱闸制动器,就是卷扬机上用的那种.

网友J:
不怕电机坏啊?机械制动就那么好/

网友J:
怎么样才能保证电机在低转速时力矩不变?如果能的话是否对电机有危害?

网友F:
模具老兵:我这里有现货,给你好价格,有兴趣的话联系打电话13916986278 温先生 上海浦东

网友K(2007-02-28):
不要动不动就去买,做机械的乐趣就在动手解决问题.你的问题不算难,可以用直流制动.

楼主:
直流制动早加了,没什么效果

网友L:
如果是负载惯性大,是不是能加一个离合?

网友M:
用电磁抱闸!作用在负载转动半径最大处!

网友N:
上面是见过最愚蠢的想法

网友O:
如果惯量太大,电机制动不适用,如果负载可以加制动,最好加负载上。

网友P:
带上负载制动最好

网友Q:
我公司专业生产制动电机,制动力矩大小可以调节。制动器采用三相交流电磁制动。若有需要跟我联系13566538040 陈才根

网友R(2007-06-28):
愚蠢!!
我是搞制动器的,但绝对不能用制动器!否则你的机器就“哗啦”了。要用变频器减速来制动,必要时加刹车电阻。

网友S:
WWW.TELBRIDGE.COM

有你需要的方案

0755-27832701

成工

网友T(2007-10-07):
大多数的描述的制动器都可以使用,但是没有以上各位说的那么简单...
需要考虑实际的使用情况,如果对速度没有任何要求的简单制动可以选择便宜的机械式制动,结构简单,但是最好不要频繁制动.制动点的温度是否符合环境要求,有些制动器不能随意用在石油,化工行业
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就要用变频器控制了(是3相交流异步电机吗?),如果是永磁电机就要使用特殊的变频器了,整套变频制动设备可以参考厂家的配置参数.变频器的使用必须确保整套系统的电磁辐射要求,国内好多厂家都忽视这一点,不是一根马达屏蔽线就能满足要求.这也是安全的关键因素,看了半天,感觉楼上各位都是销售,不是讨论技术的,呵呵...

网友U:
用变频制动

网友V:
 如果是用在频繁启停的场合,我觉得还是用变频器设置比较好,如果是用在不经常启停的场合,用一般地弹簧加压制动器就OK了!选用LENZE的 三木等制动器都可以,建议还是选择LENZE的产品.LENZE INTORQ制动器在制动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性能优良
有问题电话联系 13584046391

网友U:
LENZE INTORQ制动器不错

网友W:
电磁抱闸

网友X(2007-11-06):
磁粉刹车效果好

网友Y:
   制动好吗?

网友Z:
用反接制动加机械制动

网友D:
如果你实在不想用能耗制动,18.5KW的电机所带的负载无论惯性多大,他也不可能超过电机本身所要求的额定转动惯量,所以使用电磁抱闸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AA(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N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我是搞制动器的,但绝对不能用制动器!否则你的机器就“哗啦”了。要用变频器减速来制动,必要时加刹车电阻。

强行制动,电机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