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施耐德Twido CANOpen主模块为何不支持同步功能?

楼主(2007-01-08):
如题。另外如果要实现同步功能,在小型系统(twido)中该如何实现。
多谢!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一千多块的CANopen主站模块怎能指望它有完备的功能?如果CANopen通讯功能要求高的话还是考虑Micro或Premium系列吧,或者等M340面市

网友B:
呵呵。花点钱买好的嘛

网友C(2007-03-05):
对Twido的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嘛,这种破东西,能用就行了,和泉的PLC在日本,也就是二三流的了,呵呵,将就一下。

网友D(2007-05-17):
CANOPEN传送速度是和距离有关的,是不是距离的问题~~

网友E(2009-01-16):
现场总线都是异步通信的,怎么可那实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