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央空调节能自控系统

楼主(2007-01-08):
                    变频器中央空调节能自控系统
中央空调变频节能自控系统特点

1,建筑物能耗描述:

大部份建筑物一年中,只有几十天时间,中央空调处于最大负荷。中央空调冷负荷,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如每天早晚,每季交替,每年轮回,环境及人文,实时影响中央空调冷负荷。一般,冷负荷在5~60%范围内波动,大多数建筑物每年至少70%是处于这种情况。而
大多数中央空调,因系统设计多数以最大冷负荷为最大功率驱动。这样,造成实际需要冷
负荷与最大功率输出之间的矛盾,实际造成巨大能源浪费,给公司造成巨额电费支出,增加
经营者的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

2. 中央空调变频节能分析

中央空调系统的构成
中央空调系统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冷水机组
这是中央空调的“制冷源”,“心藏”,通往各个房间循环水由冷水机组进行“内部交换”,降温为“冷却水”。

2. 冷却水塔
用于为冷水机组提供冷却水。

3. 外部热交换系统
由两个循环水系统组成
(1)冷冻水循环系统
由冷冻泵及冷冻水管道组成。从冷水机组流出的冷冻水由冷冻泵加压送入冷冻水管道,在个房间内进行热交换,带走房间内热量,是房间内的温度下降。
(2)冷却水循环系统
由冷却泵及冷却水管道及冷却塔组成。冷水机组进行热交换,是水温冷却的同时,必将释放大量的热量。该热量被冷却水吸收,是冷却水温度升高。冷却泵将升了温冷却水
压入冷却塔,使之在冷却塔中与大气进行热交换,然后再降了温的冷却水,送回到冷水
机组。如此不断循环,带走冷水机组释放的热量。

4. 冷却风机

有两种情况:
(1) 室内风机。安装于所需要降温的房间内,(2) 用于将由冷冻水冷却了的空气吹入房间,(3) 加速房间内的热交换。
(4) 冷却塔风机。用于降低冷却塔的水温,(5) 加速将“回水”带回的热量散发到大气中去。

中央空调系统的拖动

1. 冷水机组拖动系统
2. 冷冻泵拖动系统。由若干台水泵组成。
3. 冷却泵拖动系统。由若干台水泵组成。
4. 风机(包括室内风机和冷却塔风机)拖动系统。
拖动系统不能调速,故能耗大。

中央空调系统拖动节能经济指标分析。

1.对冷冻泵拖动系统,冷却泵拖动系统,风机(包括室内风机和冷却塔风机)拖动系统。
节能35%~55%。最小节能35%,最大达55%。
2.对冷水机组拖动系统
节能20%-30%。最小节能20%,最大达30%。
对风机水泵类

根据流体力学原理,风量Q与转速n的一次方成正比,风压H与转速n的二次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n的三次方成正比。即
Q=K1*n
H=K2*n2
Ps=K3*n3
当所需风量减少,风机转速降低时,其功率按转速的三次方下降。如所需风量的80%,则转速也下降为额定转速的80%,而轴功率降51。2%;当所需风量为而额定风量的50%时,而轴功率降12。5%。当然,转速降低时,效率也会有所下降,同时还应考虑控制装置的附加损耗等影响。即使如此,这种节电效果也非常可观。
通过实际证明,风机水泵类,节能40%-50%。
对离心式水冷机组

节能25%-35%.最小节能25%,.最大节能35%。

离心式水冷机组拖动特点。
(1) 机械特性具有恒转矩性质,(2) 故电机的轴功率PL与转速N成正比
(3) 大多数处于长时间连续运动状态,(4) 但负载大小常有变动,(5) 为连续变动负载。
(6) 飞轮力矩(GD2)大,(7) 故要求有较大的启动转矩。
(8) 启动次数少,(9) 对升降时间无要求。
(10) 大多数有自动卸载于装载装置,(11) 在自动卸栽或装载时,(12) 负载将突变。
离心式水冷机组调速的必要

1. 从节能的角度看。

(1) 由于压缩机不排除在满负载状态下长时间运行的可能性, 所以,只能按最大需求来决定电动机的容量,故设计裕量一般偏大。在实际运行中,轻载运行的时间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如采用变频调速,可大大提高轻载运行时的工作效率。因此,节能潜力是很大的。
(2) 有些调节方式(如调节阀门开度和改变叶片角度),即使再需求量较小的情况下, 也不能减少电动机的运行效率。采用了变频调速后,一但需求量较小时,可降低电动机的转速,减少电动机的运行功率,从而进一部实现节能。

2. 从运行质量的角度看。

单电机拖动系统大多数不能根据负载的轻重连续进行调节,不能保持压力,流量,温度等参数的稳定,从而大大提高压缩机的工作性能。
离心式水冷机组变频自动节能原理。
根据冷水机组冷负荷,PID调节冷水机组的转速达到节能的目的。

楼主:
自各儿支持一下。

网友A:
天文老师取的是温度还是压力信号进行反馈输入的?

楼主:
TO:半自动化

您能说清楚一点吗?另,切不可称我“老师”,受之有愧。

楼主(2007-09-25):
恩,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B:
好,楼主是那个公司的?

楼主(2008-01-02):
TO:楼上的楼上

我在一家做弱电集成的公司里。

网友B:
有时间聊聊?

网友C:
北方一般都是恒温差控制,南方一般都是恒压差,现在做这个得很多,我们做过10几个中央空调,节能率在35%-70%。做的时候要考虑主机流量问题,防止冻管。。。。

楼主:
楼上说的恒温差应该是冷冻机的压缩机变频控制,恒压差除了采用常用的旁通控制外,一次泵变频的运用也开始多了起来,最近我做英特尔项目的BMS控制就碰到了,但是一次泵变频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容易因为BMS控制的原因造成冷冻机的潜在伤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由于回水流量的不足导致冷冻机自动停机就是一个多发的情况,值得楼控人员注意。

网友B:
楼主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C:
我们现在螺杆、溴机、电制冷、都已做过,一次泵变频是常做的、二次也有做,主机保护上主要是流量问题。这个。。。。。。

楼主(2008-03-06):
我在一家做弱电集成的公司里,公司在上海,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D(2008-09-25):
超能士中央空调节电控制系统!!大量供货,及大量配件供应,
各位:我这里有原来SMX超能士主机及配件供货!量大!可修里原来的超能士节电器!有需求的用户来电!!
TEI:010-13911093205,刘经理

网友D:
 “超能士”中央空调附机设备节能控制系统

中央空调附机设备节能控制柜,适用于中央空调的冷冻,冷却泵,楼顶风机,温度,压力,时钟控制,自动化程度高,价格优!!!!年节电费收回投资,节电率30-60%,适合于宾馆酒后办公大楼等有中央空调设备的场合!我们是北京的公司,是原新加坡日升公司北京办事处:超能士原班技术人员!!有关超能士的事迹我很清楚,

欢迎来电话:13911093205,北京 刘经理 Email:Fudarlx@sina.com

网友E:
本人设计过不少中央空调节能系统,效果不错,有需要我可以为大家提供技术咨询,(free)

我设计的中央空调节能系统就是用台达变频器+SENMENS PLC 做的,经过我们用前调查后,确定可以做节能改造的空调系统,改造后节电效果基本可以达到整体23%以上,有兴趣可上网了解

前目市场上大部分的节能系统都是这个模式,差别在于控制策略,控制策略也关系到系统的节能效果,不是会搞自制控制的人或公司就能做好中央空调节能,不是只要是电机加上变频就可以达到节能效果.

因为中央空调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变量系统,在做节能改造时要考虑到系统相关的工作状态,系统各个部分的临界状态,冷水机组的工作特点,冷媒的特点,水泵和管道系统的特点,用冷环境的多变性,所在地的气候特点等,只要在以上各方面因素都充分考虑周全并在控制策略上体现出来,才能达到真正的节能效果.否则随便加个变频器就叫节能改造不一定都节能,有可以是加变频器的水泵节能了,但是冷水机组工作在不好的状态下,令到冷水机组的效率下,反而更耗能.

暧通学是门比较复的学问,目前国内做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做得比较成功的就属贵州的汇通华城和珠海亚太.汇通华城走的是楼宇自制路线,将中央空调节能系统与BA系统结合,产品标准化,系统考虑较充分,对所有水泵都进行变频改,上控制逻辑由PC软件执行.产品价格较高,一般小于70万的项目不会接.珠海亚太走的是工业控制路线,节能统是PLC+变频器+上位机监控,执行与控制逻辑为PLC执行,系统的远行监控由上位机组态软件执行.在节能控制策略上与华城的是一样的,但在可靠性上和实时性上,我更认同PLC,节能系统都是根据客户原中央空调系统量身定做,比较不同方案,选择最经济最好节能效果的方案,让客户在最短时间内收回成本.

亚太的这个系统就是我设计的,如你的系统有问题可以咨询:

info@tcas.com.cn

www.tcas.com.cn

网友F:
恩,节约能源是社会责任。降低空调能耗。

网友G:
节约能源是社会责任。降低空调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