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界面如何用微型打印机打印

楼主(2007-01-08):
请教各位高手,有谁用台达的触摸屏连接微型打印机打印显示内容,请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不知用台达PLC控制方便不方便?

网友B:
我用过,还行

楼主:
致山东消息,不知道你是怎没用的可以给我份资料吗?7551GUO@163.COM谢谢!

网友C:
目前台达连接微打的方式有2种。
1、通过宏指令通讯连接串口打印,这种方式要按打印指令格式编程,对技术人员要求较高。
2、通过并口直接连接,这种方式打印驱动已经做在软件里面,软件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但需要AE系列的屏,而且要加一个打印卡。不过综合成本和使用方便程度都好于其他触摸屏。
这2种方式现在都有大量的客户在使用。

网友A:
王工 你好:
不知道台达PLC和微型打印机连接打印是否可行?

网友C:
PLC直接连也没有问题,用RS指令做自由通讯就可以了。其实任何一款PLC只要能做自由通讯,都能连微打,区别在于程序编写的简单困难罢了。

楼主:
王工,你好:
请问台达的普通屏用宏指令也可以连接微打吗?

网友C:
可以,目前的A,AE,AS都可以通过宏指令连接微打。

楼主:
王工你做过打印的项目吗,我想学习一下,可以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7551GUO@163.COM谢谢!万分感激!

网友C:
我们公司的FTP网上有例子,你去看一下。网站的地址和密码在本论坛的【必读】里面有。
另外注明后面大家请不会跟帖email,各种资料我都會放到ftp网站上,以后不发邮件给大家了,以免跟帖过多又成垃圾贴了。

网友(2007-04-04):
fpt是什么网址
我也想要这个资料能告诉我网站或给发一份资料吗
我们用的是DOP-A57GSTD屏能有详细的介绍如何用宏做打印

网友:
忘写信箱了
xiangaiy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