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
二值化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1-08):
请问各位,二值化起什么作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网友A:
就是将图像分成黑和白,更加有利于做图像处理判别

楼主:
能详细讲述一下吗?

网友A:
就是将一幅图像的所有像素点按照256灰阶分类,每个像素点表示一个灰阶,然后我们将高于某一灰阶像素全部显示成白色,低于某一灰阶的像素点显示成黑色。这样就完成了对一幅图像二值化处理。在实际应用中,例如说金属表面,良品在照明下显示为灰阶125,而有瑕疵的产品会产生低于灰阶125的像素点,假设产生的是70,然后你设定你的判别标准时100(以上为白色,以下为黑色),这时瑕疵显示的是黑色,你测量你得到区域内图像的黑色面积,瑕疵产品的话产生的黑色面积就较大,以此你可以判别这个产品是否是次品还是良品。

网友B:
请问:
上面的例子是通过测量黑色面积的大小,
来判断是不是废品?
软件有自动计算其面积,再比较输出的功能吗

楼主:
那256灰阶是怎么分的,如何知道某个点的灰阶值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A:
to 开达
上面的例子是通过计算白色面积来实现的,因为产品是这样定义的。当然产品有自动反转的功能,就是将白色显示为黑色,黑色显示为白色,这样要计算黑色的面积就只要计算白色的面积就可以了,然后能够自动识别自动输出,也能将这些数字量通过通讯口输出。

网友A:
to SD123
灰度的划分是根据白色与黑色的明暗程度分成256个等级,如果RGB图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对于只有灰度的像素点,都是由具有同样亮度的红绿蓝三原色组成,所以分析红绿蓝三原色的亮度就能够确定一个像素点的灰度。

楼主:
那多亮是255,多暗是0 呢?这怎么划分呢?

网友A:
如果一个白色像素在CCD上反映为1V,黑色像素反映CCD上为0V,那就把电压0-1V分成256等份。根据电压就得到该点的亮度

楼主:
那CCD上是否要设定好多亮是1VDC,多暗是0 VDC呢

网友A:
这个我也不了解具体如何实现,只是讲了这个道理。细节的话希望你自己通过学习研究能够找到相关的答案,或者有哪位高人来做更进一步说明。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个可以自己定义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分成256等份,也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