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指令用法

楼主(2007-01-08):
ld x004
addp k1 d0 d0
好心人告述我吧
還有很多其他指令,我慢慢帖,希望各位前輩們幫小弟一下,謝謝

网友A:
是脉冲加法指令

网友B:
此指令是在X004由断变通的时候D0的值增加1.

楼主:
addp 和add不是一個意思吧?

网友B:
不是一个意思,
ld x004
add k1 d0 d0是X004闭合的时候每个扫描周期D0的值都加1

ld x004
addp k1 d0 d0则是X004由断变通的时候D0的值增加1.
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楼主:
我知道了,就是ADDP取得是上升延就對了

网友B: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B:
呵呵,不客气,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ld m1
mps
ani x117
movp hof k1m90
m1為自動啟動,X117為急停,這個又是甚麼意思阿?
還有MOVP 和MOVD 跟MOV又是怎樣的關係啊
謝謝

楼主:
大哥,我有新問題了阿

网友B:
我不大明白你这里的Hof是什么意思,好象没有这样用的
不过MOV和MOVP与的区别和ADD与ADDP的区别是一样的
而MOVD这个指令应该是不存在的,正确形式应该是DMOV,这是32位指令 MOV是16位指令.

楼主:
我寫錯了,應該是H0F
對,是DMOV
...................

网友B:
其实你的这条指令应该用不着MPS指令吧.
movp H0F k1m90 就是把K15的值传给m90m91m92m93这四个辅助继电器,真正意义就是让m90m91m92m93这s四个辅助继电器ON,这是我的理解,还没有真正这样用过,不是很确定.

楼主:
MPS,因為下面還有定時器輸出,我不懂這條指令,就截取了這一段啊

那為甚麼用16進制來表示阿,直接用K來表示也可以的是把,MOV把K16送給輔助繼電器M90~M93,怎麼就說這輔助繼電器ON了那?哎,可以給我解釋透徹店嗎,我剛入門,不懂為甚麼有了K16這個數值,也會ON????

网友B:
刚刚写错了,用16进制和10进制是一样的.H0F就是B00001111,movp H0F k1m90 就是把四个1传给m90m91m92m93,把1的值传给辅助继电器,就是等于让辅助继电器变ON啊.

楼主:
豁然開朗,謝謝指點啊
今天真是學到了太多東西了,謝謝你啊

楼主:
觸點比較指令
當願數據的最高位為1時,將該數值作為負數進行比較.
32位計數器(C200~)的比較,必須以32位指令來進行.

問題是,願數據最高位為1,為甚麼要當成負數?甚麼意思?
       計數器C200以上,是32位指令?有此說法嗎??

請各位大哥留步 給小弟指點....

网友B:
数据的最高位本身就是就符号位,既最高是0为正数,是1为负数.
計數器C200以上是32位指令,在PLC的使用手册中有说明的,PLC使用手册中的软元件范围是必须去了解的啊.

楼主:
,,,,
以後我不問這莫低等的問題了,問點有難度的

网友C:
(C200~C255)以上的計數器是32位的,这些计数器不同的编号,作用还不一样,
例如C200,这是加减计数器,它是加还是减,取决于对应的系统位是1还是0
具体要查PLC的使用手册

网友D(2008-04-25):
15楼说的是正确的 H0F是16进制

网友E(2008-05-28):
ld x004
addp k1 d0 d0
就是当你的X4由OFF-->ON的时候 D0的值增加一次,也就是D0=D0+1!

网友F:
如果你学过单片机就比较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