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自制GE通讯电缆232-485

楼主(2007-01-08):
求助:
自己做的通讯电缆,笔记本用usb转换到232口,再加232-485转换器,变成9针485口
PLC(ic200cpuE05)那边是15针的485口
不知道9针的485口和15针的485口之间怎么连线
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
做过的人说说啊,怎么连线的,谢谢了啊

网友A:
还没连过,我不知道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使用MODBUS协议可以自治通讯电缆,使用SNP就不行,要购买的。
初始化肯定要用SNP,以后配置好IP使用以太网通讯好了

网友C:
我这里有高性能的USB转换头用在西门子上都没有问题。9030的可以做。SNP还不能做。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D:
太困难了,听说GE买的是个很贵的转换接头,要不我把我的拆看看看

网友C:
15针的,要看其针号定义。

网友E(2007-03-07):
据说这样作有可能会烧毁CPU,所以还是买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