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BOIS设置问题

楼主(2007-01-08):
我的研华工控机操作系统是WIN2000的,每次关机后显示器上总显示“你可以安全关机了”然后要按好几秒的启动开关才能关闭。我知道需要在BOIS中该设置,但不知改那一条。请各位计算机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有解决,关注中

网友B:
和BIOS没关系,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C:
不完全是BIOS的问题。
通常,BIOS中如果有关于电源的设置,ACPI方面的,设置一下,或者就恢复defualt之类的就行。
而主要原因还是系统的问题。查看系统设备中的ACPI选项,是不是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