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态时找不到cpu型号

楼主(2007-01-08):
我买了一台PLC可是组态时找不到cpu型号,下载下不了,请那位帮下忙.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用的哪个版本组态软件?

网友B:
软件版本太低了!

网友C:
1、升级软件版本!
2、或下载的软件的补丁。

网友D:
软件版本太低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有机会再讨论

网友E:
我有step7 5.3谁要

网友F:
硬件升级

网友G:
hardware update或安装高版本的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