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机械加压力系统

楼主(2007-01-08):
我想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做一个简单的工装,就是在组装产品过程中能加1000N的压力.哪位能提供一下需要哪些东西吗?不要用气缸哦.我的想法是用电机带动螺杆施加1000N的力.

网友A:
您能说祥细些吗?
加压时间
压力精度
成本要求
液压可以吗?
我的电话13193376711
请回短信

楼主:
电工学徒:
我有压力传感,当力达到设定的值时,会输出信号控制电机停止动作.
主要是伺服电机和减速电机如何配置.

网友B:
应该说液压在这种控制上比较理想

楼主:
狼行其道:
能说详细一些吗?
谢谢啦

网友C:
用机械加压,如果加压对象是刚性的,你控制得了吗?

网友C:
液压比较麻烦,气压也可以

网友B:
感觉上楼主还有要保压的意图
我建议用比例阀+压力传感器的液压系统来实现,整个造价要比用什么伺服啊步进造价要低~~其稳定性可调性都比用电机直接驱动要强!如果造价还要低~~比例阀+压力传感器都不要~~哈哈~~就直接用个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