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的问题,高手们救救急,很奇怪的问题。跪求帮助

楼主(2007-01-08):
我的电脑下面连了两个自已开发的单片机,上面接有热敏电阻。它们的功能是,我从上位机发查询指令,他们取得温度后返回结果回来。

一块编号为001,一块编号为002,485串联起来的。

我上位机的程序用vb写的,控件用的mscomm。

问题如下,我用轮询不停的查询两个板子的温度,他们都能回结果来。

但是如果002不小心断电了。我查001正常的,再查002会没有响应,反过来再查001的时候,就也没有响应了。

我得把001和002都断电,才能正常的查.

也就是说如果查了不存在的板子,再查存在的板子也会没有响应了。

如果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用网上下的调试工具,直接发指令到001,第一次命令也没有响应,再查一次001就正常了。我用我的软件也能查了。不需要给板子断电重开。说明板子设计上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的软件查了不存在的板子再查存在的板子也没有响应。而且用网上下的调试工具再查存在的板子第一次命令也没有响应,要再查一次才正常。

问题出在哪里的?我的什么缓冲这些也清空了的,比如我的软件查001没反应的时候,关了软件再开也没有响应,而且怪在我用网上下的调试工具可以查,二且必须是第二个命令才有响应。或者继续用我的软件的话,得把001断电重开才有响应。

板子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调试工具也会查不了。

这样的问题会出在哪里呢?麻烦高手们帮帮忙啊

网友A(2007-02-25):
你应该是使用了MSCOMM通讯控件开发的软件吧,如果自己用API或者其他底层封装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应该是Active控件的某个资源没有被正确释放掉,所以就不能继续通讯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检测你的机器COM口,没有正确的字符输出的!情况乐观一点的话,你在程序中把串口关了再打开试试!

网友B: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38.html

用这个软件测试下

网友C:
我想会不会是485转232的问题所致?你是用的485转232以后接到电脑上的吧?

网友D(2007-04-13):
成都博控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D:
http:www.cdbocon.com

网友E:
用MSCOMM通讯控件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除非你对这个控件非常的精通,因为控件底层的一些东西很难搞的清楚,一般情况下只是为了用的方便而已。最好用底层封装类(比如很好使的“Open”)来编写通讯程序,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没有解决,问题出现在你的VB的程序上,你用的COMM控件没有处理好,你用的485通信,在给没有电的终端发查询命令时,应是接到了了刚发出的信息,(不知你用的何种通信电路或设备,也可能接收到数据已不是你刚发出的数据了).所以,在接收的部分已存在着某种状态.

可以如下试一次:

1.
每次查询一台新设备时,都读空接收缓冲区

如果不行则试验下:
2.将接收出错时引起的接收事件都作处理,且处理的结果都一样,清接收缓冲并读空接收缓冲共

如果不行:

3.修改引起接收事件的hold字节数,确定接收缓冲区内仅有一个字节时是不是能产生接收事件,如果不能,应将hold的数设为1,也就是说只要接收缓冲区内有一个字节就会引起接收事件,

不用在意,这对接收没有影响,当你用9600的速率连续接收几十个字节的数据时他不会产生几十次接收事件,除非你是不连续的发送的.COMM控制产生接收事件的频率大约是每秒一次,所以不会对你的程序造成什么效率上影响.

如果这些都还不能解决,请回www.gougunsk.com上查个信箱,发个信给李照书,我可以再给你想点别的方法.不过,我认为这样应能解决了.

我最近也不用COMM控件写通讯了,只因闲他反应太慢,但以前写的程序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G(2007-10-31):
串口通讯最好不用控件,建议按文件方式打开COM口,这样操作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