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能否达到这样的要求

楼主(2007-01-08):
要求气缸施加1000N的力,当力量达到后气缸停止动作并保持此压力.

网友A:
我们是做传感器的,可以提供这样的系统,不太理解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B:
建议采用电动推杆或者螺旋升降机,很容易就可以保持压力-机械自锁.或者联系:13552693732宋先生

楼主:
谢谢,

能不能提供一点资料看看啊.

网友C:
完全可以做到,但时间太久会漏气,需要再充气,进气量需要能自动调节.压力传感器+比例阀(或电动阀)即可

网友B:
可以的,我可以发邮件给你.请提供E-mail地址.

网友D:
IAI 电缸 RCP2-RFA特别适合你的要求

楼主:
Doncy,IAI伺服机械手,能不能将资料发到我的邮箱中:rickenxiang@sohu.com.谢谢!

micro2000,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呢.我只要保持50秒就可以了.用哪种比例阀呢?

网友B: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E:
ricken:
   我同意Doncy:的说法,用他的方法实现起来比较简单且稳定,而不同意micro2000:的方案,因为该方案成本不低,控制也不比用电动缸简单多少。

网友E:
Doncy:
    有没IAI  RCP2型的中文说明书?zjjxd@163.com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没有那种的说明书,但是我有美国DANAHER伺服电动缸的资料,可惜是英文的,看起来费劲一点,不过你可以主要看性能参数和曲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对于你们的项目有所帮助.我会发送到你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