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关于西门子TP7触摸屏(PWS700T)程序上载的问题!

楼主(2007-01-08):
有一台西门子TP7触摸屏(HITECH公司OEM的,与PWS700T一样),在上载程序时只能上载Firmware程序,不能上载Application程序,即AP1文件有内容,但AP2文件为0字节,怎样才能上载完整的程序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HITECH的PWS700T应该是无法上载源程序的。上载上来的AP1无法再编辑。我做TP170编程电缆,做HITECH的PWS编程电缆,也做西门子S7-200、台达、三菱等PLC的编程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感谢朱勇军大哥的回复.我现在只想把里面的内容(AP1和AP2文件)导出来备份,以便以后可以恢复,并不想修改他的程序,只是上载时AP2文件为0字节,没能上载上来,是不是厂家加了密还是上载方法不对?请朱大哥帮忙!谢谢!

网友A:
上载的可以作为备份应急用,我实验过,可以下载的。我忘记了是不是有AP2。如果不肯定的话,可以拿个其它屏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