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與人機通訊手冊

楼主(2007-01-08):
各位大哥,那位有FX通訊手冊阿,可以給我發一分嗎?我可以買,謝謝

网友A:
和HMI通讯不知道你想让FX做主机还是做从机?
如果FX做主机,那么就不用要它的通讯协议。找FX的编程手册就可以了。如果要FX做从机,就要它的通讯协议手册。
我有FX COMMUNICATION
(RS-232C, RS-485)
USER’S MANUAL
Brand and product names describeed by/in this manual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 irrespective owners.
Manual number : JY992D69901
Manual revision : C
Date : March 2000
FX communication。
不知道你要否。是英文的。我生产三菱、西门子、台达编程电缆。我的email:zyj6333@sina.com欢迎登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樓上的大哥,英文的沒關係,我要啊,可以發給我嗎?
我的郵件是bibi8218@yahoo.com.cn
謝謝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