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伺服控制的DX-方案求助

楼主(2007-01-08):
刚看过‘工控无限’的帖子《请教:用控制卡后其他控制部分的更改设计》
正好我也有个项目,是一设备控制着两个伺服控制器,X轴方向上两个电机同时驱动负载做位置控制(伺服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传动)。负载在1m的行程内做来回往复移动;定位精度要求在0.1mm以内。
控制方面小弟是菜鸟,设计要求控制两个电机做同步,不知道用PLC还是独立控制卡,请各位大虾推荐个方案或产品,谢谢了,有兴趣不妨合作一下。aswd2001@163.com

网友A:
你的项目和我的差不多。我的是2个步进电机共同负载一个辊子。2台步进电机分别在辊子的两端。辊子要求2端同时升降。由于脉冲速度要求不高,我用的是一台台达PLC,型号是ES14,驱动2台步进电机驱动器。运行稳定可靠。是中国二砂的一个小项目。在网站:plc.123ye.com上有一篇文章《台达PLC在砂带刮毛机上的应用》里就是这个案例。我的email: zyj6333@sina.com。我生产台达PLC、三菱、西门子S7200等PLC的编程电缆。

网友B:
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还是不困难的.如果精度不高,从成本角度来讲,用PLC就可以实现了.当然,用控制卡实现更是没有问题的了,并且一般速度快,精度高,同步功能好!设计上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13811104514,fanlishuang1982@163.com;
我公司是施耐德总代理,并且松下的伺服价格也不错,控制器用的是TRIO的.

网友C:
定位精度要求0.1mm,控制两个电机做同步,不难实现,无论用PLC,还是独立控制卡,都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D:
速度多少?运动中两个电机有没有同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