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方式

楼主(2007-01-08):
现有些伺服控制方面的问题想向各位请教!

我目前要做一个力矩的加载系统,力矩加载方式通过伺服电机来实现的,目的是想要伺服电机可以输出与输入模拟量成比例的转矩来。所购买的主要器件如下:MDMA202P1H型伺服电机,MEDDT7364伺服驱动器,EURO205X控制器。

由于是想利用该系统对外面的对象进行不同大小转矩的加载,所以我将系统设置为转矩控制模式,并且当我运行程序给定系统一个DAC值得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空载的伺服电机不转(此时用手摸电机的轴,感觉到轴有些震动,并且电机里面还有些小小的声音,终止程序,上面这些现象消失)。当我将系统设置为速度控制模式时,运行程序给定DAC值,空载的电机是转动的,能请各位老师给我解释上面的现象啊?

还有看到大家在伺服控制这一块,对速度和位置控制模式讨论的比较多,而对转矩控制模式谈的不是很多。在我理解中,转矩控制模式,就是伺服电机输出的转矩是输入的模拟电压量成正比关系的,不知道对对啊?

网友A:
力矩控制?当给定力矩小于摩擦阻力的时候,自然转不起来。力矩控制,买伺服电机,您的经费蛮富裕的。

楼主:
但是我的电机是出于空载状态啊,就是说它是没有摩擦阻力的,为什么还不动?

楼主:
呵呵,难道这种转矩控制模式的加载是一种被动加载,而不是我原本想象的主动加载

网友B:
你的56号参数设为多少啊?或者是不是有使用外部速度限制输入?

网友A:
但是我的电机是出于空载状态啊,就是说它是没有摩擦阻力的,为什么还不动?
空载,电机自己也会有点阻力的。

楼主:
我的56号参数是默认的啊,而且当电机设为速度控制模式时是可以转动的,所以应该不会是速度限制的问题吧

楼主:
我知道空载电机内部会有阻力的啊,但是当我加大DAC值得时候应该可以克服阻力转动的吧

网友C:
松下伺服速度限制的缺省值可能是零(力矩模式).我手头没有手册.如果是56号参数,把它改成最大值的20%再试试.

网友A:
我知道空载电机内部会有阻力的啊,但是当我加大DAC值得时候应该可以克服阻力转动的吧
如果,给的数值不是太小,确实不会有阻力问题。不过,我听用户提到过,卖松下的人说,松下的扭矩模式不能用,但没有说原因。

网友B:
哪个卖松下的代理商,竟然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松下的转矩模式我就用过.如果56号参数设为出厂值,就是0,电机肯定是不会转的

楼主:
呵呵,果真是56号参数的问题,我重新设置了下,现在可以转啦.非常感谢各位啊!

网友D:
"不过,我听用户提到过,卖松下的人说,松下的扭矩模式不能用,但没有说原因。"
楼上的话没有听完全.
真正事实是:松下的确有出一种只有位置控制模式的经济型的驱动器.转矩和速度模式是不可用的.而标准型的是三种模式都有的.

网友E:
松下不能用还不换一个,老吊着松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用的是A4系列.在转矩模式下不能动.只能用在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