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触摸屏的时间输入问题?

楼主(2007-01-08):
我用F930-BWD-C与FX1S通信?在触摸屏上面输入时间过后,时间输入的键盘不能自动消失?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樓主你好,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厲害的老師,我是新人,曾經打印過你的貼子研究過,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我用一FX80MR何一個人機連接,不需要考慮通訊嗎?
連上就OK?

楼主:
T0;
我是新人:
多放你夸奖,我只是个新手,
对于你的问题,在人机编程时就选PLC类别,不用写另外的通迅,最好是选FX PLC与FX人机,更简单.

网友A:
謝謝你啊,我看了一下同事畫的,真的是這樣的阿,呵呵
那PLC跟人機之間還需要甚麼特殊的線嗎?
謝謝老師的提醒

楼主:
买人机时问厂家就知道啦!他有,很便宜,几十元一条

网友A:
呵呵,知道了謝謝阿

网友A:
樓主,你好,我把PC上程序下載到PLC,是不是線連好以後,點write to PLC就好了阿?

网友A:
觸點比較指令
當願數據的最高位為1時,將該數值作為負數進行比較.
32位計數器(C200~)的比較,必須以32位指令來進行.
問題是,願數據最高位為1,為甚麼要當成負數?甚麼意思?
計數器C200以上,是32位指令?有此說法嗎??
請各位大哥留步 給小弟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