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接收编码器信号

楼主(2007-01-08):
大家好!
  我要用单片机设计个产品,要预先设置某个脉冲数,单片机接收编码器信号,当编码器转到一定的圈数(发送设定的脉冲),单片机自动停止电机。
  请问单片机怎么接收编码器的信号A,B,Z?
  是不是要通过中断,计数之类的
  具体怎么做?
  有没有这样的51汇编程序阿?
  先谢谢了!

网友A:
用单片机接受编码器信号,道理很简单,需要注意的是输出信号的电压大小,输出信号的编码方式,输出信号的电气方式(NPN \PNP)..
还不明白的 话,那就电话联系吧.13811104514
email: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B:
最好是具备AB正交脉冲接口的单片机,否则以普通单片机的PIO或者捕获单元,检测速度和正反向检测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我有一个方法没有试验过,分别用单片机的两个外部中断接收正向脉冲和反向脉冲,AB项位差信号经过与门合成后形成正向反向信号直接给外部中断,Z向信号只要再加一个判断代码就可以了,本人在软件上模拟通过了,在实际上不知好不好使。

网友D:
谁搞三菱伺服的加我qq:9435931

网友E(2010-06-23):
以前好象搞过这个,是一个计数器,当时的做法是,把A接到中断上,把B接到某一IO上,当来中断时,去判断B的高低,来决定是正转还是反转,好象精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