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10吨天车卷扬电机需要降压启动么?

楼主(2007-01-08):
我们有台很老的10吨天车,卷扬电机大概是20KW,重新修复使用,卷扬电机需要降压启动么?

网友A:
当然需要呀.串电阻价格低廉

网友B:
天车的电机运行开始运行应该属于带重载启动的,我比较倾向于做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C:
当然需要啊,是的串电阻,还可以调速控制

网友D:
天车一般有负载的,用改变转差率的那种办法好一点

网友E:
肯定要降压启动

网友F:
1、卷扬电机属恒转矩重载启动,用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电路串电阻改变转差率启动方式好;
2、如果是鼠笼式异步电机20KW,电源允许的话全压启动为好;

网友G:
键义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转子回路电阻的方法,增大起动转矩.

网友H:
10吨天车卷扬电机
1. 用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电路串电阻改变转速
2. 用鼠笼式异步电机,往往用变频器驱动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