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温度控制仪

楼主(2007-01-08):
1、多段时间控温(16段以上)
2、带PID(参数可调)
3、PWM输出
4、历史数据可以存储读出(用u盘或用计算机数据线)
5、液晶显示(就像单色触摸屏那样可以显示曲线)。

请各位懂行的兄弟大力推荐,不胜感激!

有意向的供应商可发送产品资料和报价至 deerbambi@sina.com

网友A:
    你好!我公司专业生产这类仪表现已有10来年的历史有意请来电:13802946507

网友B:
老兄,你的要求好高呀,建议用DCS来实现。
1、多段时间控温(16段以上),可以建议用安东的仪表LU-960M系列。仪表最高可以到200段。
2、带PID(参数可调),安东的仪表LU-960M系列完全达到你的要求。
3、PWM输出.这个会不会是输入呀。输出配电有DC24V,DC12V可选择。
4、历史数据可以存储读出(用u盘或用计算机数据线),这个可以用无纸纪录仪,可以建议1、用盘古纪录仪。盘古的VX3000/5000/6000/7000/8000系列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区别在于显示屏,VX3000是单色(黄屏),VX5000是蓝屏,VX6000/7000/8000是彩色屏幕。其中有真彩之分。2、用组态软件,把仪表的数据采集上来,并通过组态软件保持数据。
5、液晶显示(就像单色触摸屏那样可以显示曲线)。可以建议用盘古纪录仪。盘古的VX3000/5000/6000/7000/8000系列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区别在于显示屏,VX3000是单色(黄屏),VX5000是蓝屏,VX6000/7000/8000是彩色屏幕。
 综合以上的要求,整体方案:安东仪表+盘古纪录仪+组态软件。欢迎你的来电020-85267776 13926460160,也欢迎查看我司的网站www.cnfumin.com

网友C:
推荐英国欧陆的
可来电或者E-MAIL联系!
dengfeiting@163.com
上海超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邓飞庭
021-56531500-221

网友D: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您提供技术支持及产品。联系方法:
1.直接登陆我网站和我技术部在线服务人员沟通(WWW.YUDIAN.COM)2.免费销售服务热线:800 858 2033   免费技术服务热线:800 858 0995
3.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火炬北路17号宇电科技大厦
4.技术部分机:212/213/360/357/358

网友E:
我公司的产品能满足您的要求。  触摸操作显示、记录、程序保存、远程操作的超级终端HMI 通电就能应用、自由自在来控制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实现了看似简单的传统的HMI触摸屏+下位机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单显表、多路巡检仪、单回路工业调节器、程序型调节器、手操器、开关量DI/DO模块)的完美组合; ★实现了AI系列产品RS485总线型智能化控制器与HMI触摸屏集一体的自动识别超级终端;上下位机相互独立、互不干扰、通电就能显示操作;按序排列;统一管理; ★实现了数字监控、数据保存(CF卡1~4G、PID调节或程序配方控制、远程手操功能、手动控制开关量继电器接点输出等功能;让控制系统的组合自由自在控制掌握在您的手中,方便留给用户,困难留给厂家。应用方便的监控系统组合产品。 ★实现了无纸记录与小型监控系统相组合的低价格的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 ★使用为何方便? 1、是有过硬的: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或AI控制DI/DO模块; 2、是有百变的:闪亮登场的HMI触摸屏及任意编辑的应用软件; 系统介绍如下: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显示、记录、操作屏) 简介 ●AI-2000W5.7寸G/C型智能化数据无纸记录仪是基于传统的HMI触摸屏,采用智能化、模块化和网络化的设计理念二次开发的无纸记录仪,可以和AI系列产品和PLC进行灵活的组态,实现数据存储的功能; ●高性能:采用RISC CPU、32M大容量内存,选配储存卡槽,采用外插拔标配1G的电子硬盘,可扩展CF卡1~4G存储记录空间;数据保存先进先出的原则,数据可通过读卡器在PC上直接打开,也可通过10/100网口或者串口备份至上位控制计算机,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 ●即买即用:只要同时定购下位机,产品出厂前将在工厂组态好,连线即可使用; ●应用灵活:采用主机+下位机的结构,下位机为AI系列仪表,输入及输出规格极为丰富,可任选单记录、多路记录、还是带报警、调节、手操器功能、流量结算功能或开关量输出控制功能。系统若发生变化,亦可随时变更、增加或减少记录通道。每台记录仪可选择4、6、8、12、16、32通道类型,自由组合、自由控制掌握在您的手中。 ●图形丰富:具有丰富的图形画面、数据画面、实时画面、棒图画面、实时曲线、历史曲线、报警应答确认报表、历史数据报表、并可制作工艺流程图,根据工艺要求即时操作按钮,输出开关量DI/DO模块接点控制电机启停;采集电机运行状态动画显示。操作人性化。 ●程序控制的实现:在触摸屏上可实现升温、恒温、降温程序控制要求,可读取、修改、升降温程序配方;程序配方的设置;可重显程序图形;配方程序参数保存;即时下传AI程序仪表;控制操作【启动】【停止】【暂停】;切换【手动/自动切换】;修改【段号】;显示该段【运行时间进程】;及修改控制参数等多种功能。 备注: 【1】 AI-2000W型5.7寸G为16级灰度颜色无纸记录仪; 【2】 AI-2000W型5.7寸C为256色彩色无纸记录 【3】记录仪的开孔尺寸为W:190.6mm×H:140.6mm 【4】记录时间间隔6s以上 【5】记录天数按CF卡容量的容量来计算 产品特点 1、采用传统的:HMI触摸屏,采用HMI软件二次开发无纸记录仪; 2、窄边小型机体:窄边小型机体,机体空间小,组装时不占空间; 3、长寿命背光灯:背光灯采用寿命高达50000小时的长寿命型(常温、常湿状态下); 4、采用CF卡电子盘,解决了普通硬盘不耐震运的功能可运用的火车、船泊等高震动场合。 5、灵活组态软件功能:应用领域丰富灵活,能全面取代无纸记录仪与人机界面的功能报警功能、画面直观清晰,操作简便;快速运行:与传统人机相比CPU 功能更强大,运行及画面切换的速度更快; 6、大容量内存:大容量内存,满足更多的应用的画面需求 7、系统存储最多可达1000多幅画面 8、多语言支持:通过文本库可以支持画面多语言编辑功能 9、安全强化:支持三个等级密码和用户程序保护功能 10、集中控制:支持PC、人机界面、 仪表和PLC等组网集中监控 11、数据记录:历史资料可由PLC控制或自动采样记录, 12、子画面:提供基底画面及子窗口画面(提供灵活的画面嵌套机制) 13、配方:方便实用的配方程序保存和配方传送功能,应用与AI程序升降温控制 14、强大脚本:提供类Basic的强大脚本的功能 15扩展CF卡存储:标配1G的CF卡,可通过扩充CF卡扩展存储的空间1~4G的CF卡海量记录。可以支持FAT16/FAT32 16、TCP/IP网络口扩展:支持10/100自适应网络口,可以支持定制的网络应用 功能图形如下: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小俊!

网友:
把应用场合说一下我再看看.

网友F:
富士表可以,我公司为富士温控国内最大代理商之一,价格有优势,富士记录仪等价格也不错

小俊!

网友(2007-02-09):
欧陆:
3504基本单位:单回路,含一个继电器,单程序20段,30条软连线,开孔尺寸:92X92,  双5位显示
010-82751531  刘建文

网友D(2007-09-12):
1、多段时间控温(16段以上)。厦门宇电 AI-708P,AI-808P都可以50段的。
2、带PID(参数可调)。同上,厦门宇电的调节仪都带PID调节,并带有自整定。
3、PWM输出。 厦门宇电的调节仪也都可以,看你的负载是不是要选用AIJK系列。
4、历史数据可以存储读出(用u盘或用计算机数据线)。宇电仪表都可以加485通讯。
5、液晶显示(就像单色触摸屏那样可以显示曲线)。宇电AI-2057就是一款触摸屏无纸记录仪,详细看:http://www.yudian.com/products/pro_pc.php

小俊!

网友:
这种要求一台温控仪表能实现吗?

网友G(2007-10-31):
两个可以实现,一个8段温度控制,带PC下载口和RS485通讯接口,可以轻松实现显示屏显示和数据下载,请联系xiexiangling520@126.com

网友H:
智能仪表的厂商大都有这个产品

网友I:
欧陆的,多交流

网友J:
找南京优倍的,我们一直用,抗干扰很好

网友K:
呵呵,16段的我不知道谁家有,但是稍微少点的我知道哪家有,不过如果你现在已经在用plc,你可以试一下plc里面的温控模块,或许会好用一些,如有兴趣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本人电话:13520031051

网友L:
呵呵!看到这么多懂技术的销售同行们,我很有压力啊!
无纸记录仪、温控仪,我们都有做,性价比较高,呵呵!

网友H:
32段的PID调节仪都有啊,再加一个无纸记录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