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搬运设备

楼主(2007-01-08):
年关到了,公司要搬进新的厂房过年,有几台大的自动化设备体积较大不好搬运,需要解体搬运,但是控制线 气管多的要死啊,我该怎么处理这些控制线啊,除了线头做记号外,大家还有没有其它好的方法啊。有好方法的说一下啊,我先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B:
线头做记号并登记入册,仅仅做记号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
一大捆的线做记号并登记入册还不能出错工作量大啊。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B:
搬运比较复杂的设备,一定要在每个拆开的线头做不易丢失的编号并编入册,这样在组装的时候才能做到有条不紊,绝对不出错。
现在很多自动化设备都是高低压共存,控制与取样线路交叉,一旦接错,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C:
一、不同的板卡、接线端子拆下的缆线单独编号绑扎。
二、信号线较多的,在标记好线号后,最好用跳线编起来,用胶带封好,以避免在拆卸、搬运过程中弄丢线号或弄乱拉断。

网友D:
确实很麻烦的。

网友E:
总之,事前尽量认真、细致。
否则事后就麻烦了

网友F:
认真、仔细,买个线号机,编好号,做好纪录。还可以把图纸找出来,对一对,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这才是根本。

网友G(2009-05-09):
只有认真仔细地作记录,而且把原理弄清楚,这样才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