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的简单问题(应该不会有试验的)

楼主(2007-01-08):
故事背景:工厂建成通电,原来部分设备是用厂外临时变电站供电,现在自身供电系统建成,改采取我变电房供电。
领导让我检查好各电箱的临时电是否都撤除(当然含其他检查部分),然后再供电。
问题:若临电还接着供电,我们的供电也送过去了,两个供电相遇,会如何?
一般不会发生,只是随便想的,假设相序要是相同的呢?不同的呢?都会咋样?开关再不跳掉,能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A:
很可能放炮。变压器要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B:
即使下级开关不生气,高压那部分也要生气。。。

网友C:
不管相序相同与不同都相当于,将三相电源直接短接,后国严重哦

楼主:
相序相同呢?怎么都说后果很严重?两股电流一起供电呢?

网友D:
^_^  试一下
看看  啊
呵呵  别出现好点

网友E:
要相位同步才能共接

楼主:
大电一般相序不会乱吧,黄,红,绿!

网友F:
我看未必,有你这种想法和危险的.

网友G:
只是随随便便想没关系,最好不要去试

楼主:
当然不敢试,可是小试一下没关系的吧?
你们就想以后你们的徒弟问到相同的问题,你们就不回答得详细点么?

网友H:
一个是要想到变压器问题,一个是要想到相序问题。
变压器的型号一摸一样,满足变压器并联要求,且输出相序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不烧负载,不烧变压器的。
但要是有一个条件不同的话,就有可能烧掉变压器。

网友A:
中性点可以接在一起,其他的部分不要接

网友I:
1、只能一个电源供电;
2、如果需要可以两个电源并联供电;
3、如果两个电源并联供电,一定要满足并网条件方可切入!

网友J:
一定要满足并网条件方可切入!

网友K:
一个是要想到变压器问题,一个是要想到相序问题。
变压器的型号相同,满足变压器并联要求,输出相序相同,输出电压压差为零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不烧负载,不烧变压器的。这样相当于双变并联供电.
但要是有一个条件不同的话,就有可能烧掉变压器。

网友L:
假设二个电源都送过来了,但没合开关,你只要用万用表测开关一相上下接点的电压,电压为零,说明同相,可以合闸;电压为电源电压,合闸将是相间短路,合与不合由你决定了!

楼主:
不敢随便合

楼主:
不过,难道都一样就真的可以么?

网友D:
都一样是 可以的(理论)
 ^_^  俺没试验过

网友M:
即使同相序,也存在环流问题,相序不同,后果可能很严重,有人要生气...

网友N:
颜色好象是 黄 绿  红 吧

网友O:
工厂里这么多250,现在中国工业可想而知了!唉!!

网友H:
TO 通讯网

好象你尝试过??
你有没有尝试过?
你敢做这个实验吗?
你敢百分百的说肯定没有问题吗?

网友P:
要同期的时候才能合的。

网友Q(2007-02-12):
1.容量2.变压器接线方法3.相序.以上第1项可小量偏差,其它不准许.如两台供电盘带漏电保护零线也不可接在一起.在一起投运不上.

网友R:
最好不要去试!

网友S:
如果烧了变压器,这损失你承担不起

网友S:
即使保护起了作用,变压器没烧,大闸一路顶过去,也是大事故

网友T:
相序一致,变压器可能不生气,不会放炮,但后面的设备就不一定能顶住了,
相序不一致,变压器短接,就要放炮了!
老兄,小心为上!

网友U:
供电可不是一个简单问题!!

网友V:
想试的话,找个 大功率的 交流接触器....... 人站到离配电柜、变压器、架空电线,100米以外...... 去远程合交流接触器...... 如过心脏不好的就不要去试了......呵呵

网友W:
同相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的,谁能担保两路电的上级电压是什么情况!不同相肯定要出问题,可能会出大问题,问题大的话你本人可能兜不了!

网友X:
很可能放炮

网友Y:
按规程不可,是低级错误

网友Z:
还是葛尤那句话说的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不用相序是否相同都是不允许的,很可能就放炮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瞬间就报销拉
相序不同就不说了,就算相序相同,它也并不能保证两个变压器送出的电的相位就一样相同,相位不同就可能发生爆炸了
呵呵

网友AA:
假若的问题后果很严重,撤掉以前的电源再将现有的电源送电是最保险的!

网友AB:
这样你敢供电???????????师傅你行!!!!!!!!!我可不敢拿自己的肉体开玩笑。

网友D:
还在聊这个 啊

楼主:
前天两路供电有一路出故障了,用一路电供前厂,变压器A相温度创记录的达到了104℃

网友(2007-03-14):
别玩火,干自己懂得东东, 毕竟还要生活不是?

网友AC:
肯定是烧毁其中的一个电源,一个开关调掉,或者烧毁

楼主:
这叫玩电!

网友AD:
后果很严重

网友AE:
坚决不能并列运行.既使相序相同也不行,两个电源由两台变压器供电,相位不可能百分之百相同,同一型号、规格、同一厂家的变压器由于制造中不可避免的误差其输出相位也会发生微小变化。如果并列运行将很有可能烧坏变压器或用电负载。

网友AF:
如果相序相同可能还问题不大,但对于这种操作一般都要严格按照变电站操作票执行,不能随意操作的,否则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AG: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如果厂外变电站停电检修时,你厂内送电,会闹出人命!

网友AH:
哇靠,都这种想法的话,整个中国电网都瘫拉!!变压器并网要同期,即要同相位也要同相序!当然两个变压器并联运行的话原理一致!!!!

网友AI:
结果有可能短路,后果就是损坏用电设备和变配电设备.

网友AJ:
没一点电工常识,瞎搞还上网问,要是我是你上司马上让你回家,象你这样迟早会出事,相序对也不一定行,同相序之间的电位差是有严格规定的。

网友AK:
还是仔细检查再送电

网友AL:
如果相序对的话,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有很大的隐患,如果相序不对的话,那就太危险了,一定要小心呀。

楼主:
彩虹,骄阳!全都同步了,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网友AM:
没一点电工常识

网友AN:
可以并联供电,但要注意并联的条件,

楼主:
什么条件?

网友AO:
提一些比较安全一点的问题吧

网友AP:
问题:若临电还接着供电,我们的供电也送过去了,两个供电相遇,会如何?
答:自然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毫无疑问,一试便知.

楼主:
问题非否定总得需要理由吧,对不?要是换成水管就可以,那电的问题在哪呢?总不能想当然或是填鸭式的教育,告诉这不行。

网友:
有没有人试验一下,好知道会怎么样啊

网友:
到底会怎么样呢?

网友AQ:
可以并的,<发配电>上有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这和两台发电机同时供电的道理一样,满足一定的要求即可.想的简单一点,就想两匹马拉一个车,步子要一样,要不然一个就会成为另一个的负载!当甲变压器成为乙变压器的负载那么结果就便的很明了了!

网友AQ:
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请看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7986

楼主:
只要一致就可以么?

网友:
满足一致的要求是可以的,但最好不要这样.特别是换了供电系统,那原供电系统一定给切断了,没有检测过,两个供电系统相并那可要出大问题了.

网友AQ: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07986
参考资料!

网友:
相序一致,不可以.这里涉及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问题.

网友AR:
谁没事去试试,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AS:
两路整流成直流电好了,保证不存在相序\相位问题.

网友AS:
我曾经听说过本市一个化工厂自备电厂的发电机,并网瞬间,由于相序不同,结果把发电机的转子整个扭变形了,这需要多大的力呀!!!

网友AT:
那么多人说到点子上的没几个.
1.变压器并联的条件符合.才行.
2.否则就不能并.只有双回路供电方式.两边的断路器要互锁,联络柜要连动.

楼主:
普通电池可以并不?供电的因为相序问题就不行,那如果相序相同的话就可以了吧?那如果电压不同呢?

网友AU: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AO:
要考虑一下安装费用

网友AV:
最好不要去试!后果很严重

网友AW:
严格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管理问题。建立严格的规章、规程,并有人检查、监督,就可避免事故的发生。

楼主:
还成事故了,我是问原理!

楼主:
我们的配电系统就是这样的,我想很多企业也是如此的吧,有两条进线到高压变压器。各供半个厂区的供电。输出端有中间连接铜排。剩下的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AX:
那是不可以的,你把两个照明电的相线向接,再把零线向接,不就是短路吗?

网友AY:
呵呵,没有试过。

楼主(2007-04-14):
如果这两个相线是从同一条线引来的呢?实际上是没问题的吧,我们有的传输电缆是多根并联与同一点的,现场就有吧。

网友AZ: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放炮?

楼主:
同理鞭炮

网友BA:
嗯,相序相同还行。不同的花那么变压器肯定会闹意见的啊!而且很大的噢!
下面引用由mengyoutfl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如果厂外变电站停电检修时,你厂内送电,会闹出人…

网友BB:
朋友,小心

网友AO:
不要胡思乱想的

网友BC(2007-07-06):
如果是同一高压电源,在低压同相位,变压器变比相同,功率相差不超过1/3时就可以并联,但供电部门不会让你这么做的;要是其中一台无高压了,就会造成反送电了,会造成严重后果。

网友BD:
不要双电源同时供电,否则会出安全事故的---那种短路爆炸声我听过至少5次,还好没出过人命,我工作了19年

网友BE:
呵呵,不能并列运行,临时电和正式电源很有可能不是来自同一变电站的同一变压器,即使变压器参数和相序都相同,也可能放炮。

网友BF:
杨龙说的对!

网友BD:
我单位有二台extruder

网友BG:
三相线路如果二相间短接你说会怎么样

网友BH:
说来丢人,在学校实验室做实验,把380v相间接短路了,跟放二踢脚似的,耳鸣了好一会,接触器都焊上了。
电不是玩的,能玩死人:(

网友BI:
压差、相差、频率满足条件就OK了

网友I:
所有双电源供电系统,都有连锁装置,不会出现两电源直接对接的恶劣局面!

网友BJ:
不可能的事情,有意义吗

网友BK:
下面引用由mengyoutfl在 2007-3-17 23:07: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一个严重问题:如果厂外变电站停电检修时,你厂内送电,会闹出人…
{这个问题发生的话就严重了}
我想只要能符合电站并网运行的条件,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吧

网友D:
楼主 试一下了吗 ?
  呵呵

网友BL(2007-08-24):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M:
要避免这样的问题。万一出现了,保护电路是要起作用的,但仍有可能造成伤害或损失。

楼主:
很久以前一次抢修,发现变电站中在硬件上已经做了保护,但我总想,万一出现不可抗力,导致的短接呢?事事无绝对哦!

网友BN:
简直是在灌水,无聊之极

网友BO:
搞这个行业的人也怪幽默的,引用如下:
Isaia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8 19:21:00
    很可能放炮。变压器要生气,后果很严重

 老菜鸟: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8 19:32:00
    即使下级开关不生气,高压那部分也要生气。。。

网友BP:
两个变压器功率,参数,相位要完全相同,才允许并网,否则放炮

网友BQ:
确实.确实.确实

楼主:
有并过网么?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我现在被困绕的急待解救的问题。

网友BR(2008-03-13):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BS:
ABC对黄绿红

网友BT:
  用万用表分2条线路abc同相,再用三相小开关连通,不短路,再把2条线路连通。符合电站并网运行的条件下。

网友BU:
看了你要把你的师傅气死呀  哈哈

网友BV: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1-10 22:50:00

1、只能一个电源供电;
2、如果需要可以两个电源并联供电;
3、如果两个电源并联供电,一定要满足并网条件方可切入!

网友BW:
不要这样子试

网友BX:
符合变压器并列运行条件就可以合闸

网友BY:
放炮/跳闸

网友BZ:
被老板开除

网友CA:
变压器可以并联,如果不能话,那全国电网不就只能有一个 发电厂了吗,我这是4个变压器并联的,当然并联是有条件的

网友CB:
下面引用由liwj在 2007-8-27 22:17:00 发表的内容:
  两个变压器功率,参数,相位要完全相同,才允许并网,否则放炮
--------------------------------------------------------------------------------------------
这里不是两个变压器的问题,是两路交流三相电。说要把它并联起来。讨论了一年多,有没有结论?请楼主总结一下,咱们学习了一多年,都有哪些长进?

网友CC:
错相后果很严重,变压器的二次输出会跳闸、也有可能冲掉高压、现象和相线短路一样!
我想这种操作尽量不要作,相当与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
两变压器并联运行要求相同的电压等级(输入、输出)、容量相同、相续相同、使用同一品牌和型号。
做电气的要谨慎,像你这种情况严格按操作票执行,确保安全。说句心理话安全问题不能有,有了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