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编译梯形图时提示错误

楼主(2007-01-08):
本人用STEP-7 4.0录入梯形图时,按书上说的把一常开点放前面,下沿触发-|N|-放后面,但编译时提示错了.盼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你贴图呀。。。

网友B:
按书上说的:
    “常开点放前面,下沿触发-|N|-放后面”???

网友C:
拜托,说清楚点

楼主:
就是输入点I0.0在前,接着-|N|-在后。用台达的软件录入时直接用-|↓|-(下降沿触发)就行了。

楼主:
就是输入点I0.0在前,接着-|N|-在后。用台达的软件录入时直接用下降沿触发就行了。

网友D:
  I0.0    M0.0
-||--|N|-这样使用就行了。

网友E:
不会有问题

网友F:
没有输出,未行成一个完整的网络。

网友G:
在-|↓|-后没有东西,这样就是错误的.

楼主:
本人已摸索出来了,就是不能把下沿触发触点直接在中间并,要从左母线串过来.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