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位控制

楼主(2007-01-08):
由于已选用mr-j2s-200A 驱动器,并且PLC无发脉冲功能,只有IO点,现急需一种方法进行定位,丝杠的滑块在规定区域内做16种定位!好像不用定位控制·只能做速度控制!求救如何控制··急啊·

楼主:
无人回答··叫我如何过关

网友A:
你的PLC有没有高速计数功能?计伺服的编码器输出脉冲定位。

楼主:
老大··无高速计数·只有普通输入输出点·

网友B:
呵呵,弄这么多事情,还不如换PLC

网友C:
搞笑,两个中间换掉一个好了.

楼主:
自动化983: ``别看不起别人····

网友D:
如果你的定位要求不高,可以用伺服放大器的自身的接点用PLC的输出点去控制,但这样可以实现的只是不太准确的定位。而且要求对伺服放大器上接口的作用和各个参数的作用很了解。说白了就是用伺服参数去控制电机的旋转速度,用PLC的定时时间对其进行定位。且这样做想达到你所说的16位定位很麻烦。若想定位精准还是换FX1S的PLC吧,其Y00、Y01专门用于发脉冲。

网友E:
是啊,走是可以走的,但作起来太复杂,而且定位精度太低,还是换PLC比较现实.

网友C:
下面引用由gagalin在 2007-1-9 18:54:00 发表的内容:
  自动化983: ``别看不起别人····
--------------------------------------------------------------------------------------------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可能是言辞有点激烈引起误会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许金祥在 2007-1-9 20:23: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的定位要求不高,可以用伺服放大器的自身的接点用PLC的输出点去控制,但这样可以实现的只是不太准确…
--------------------------------------------------------------------------------------------高手!!!!!!
不过这样实在不划算啊,他要走16点.而且没有反馈,定位精度根本没有保证阿.

楼主:
谁搞三菱伺服的加我qq:9435931

楼主:
由于已选用mr-j2s-200A 驱动器,并且PLC无发脉冲功能,只有IO点,现急需一种方法进行定位,丝杠的滑块在规定区域内做16种定位!
现准备用fx2n-32MR+fn2n-10PG来控制·
思想如下:由于和外围其他信号联动, 由于外围给我的信号是PNP型的·所以准备了16点继电器型的I/O 他给我16个位信号走16种行程我的DI接受他的信号,发脉冲,走行程。完成后我的DO给他完成信号,他再进行下步动作!
请问大家想法是否合理,还有其他简单方法吗·请大家帮助我一下!还有几天就要交货!
具体怎么实现还很茫然···在此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