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输出点的问题

楼主(2007-01-08):
我遇到一PLC(DVP-32XP)扩展机,其有一输出点指示都正常就是与公共接点不通,既没有电压输出。应该是内部继电器触点的问题;后更换整个PLC正常(但不是全新的)。可是换后用到20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无输出,且与之紧挨的一输出点出现与公共点短路的现象,(用东西轻敲一下面板处又可能正常一段时间)。
输出负载是一般接触器,控制电动机。检查外围并无明显异常,其他机器也是这样的配置都未出现过此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

网友A:
一般输出点允许的最大电流为2A,最大电压为250V ,最大功率为100W.你的接触器上所经过的电流或输出电压及功率是否在这个范围内?

网友B:
是不是频繁吸合或者负载太大

网友C:
换晶闸管输出的试试

网友D:
如果是交流接触器,还是建议在线圈上并一个RC吸收回路
交流线圈负载在断开时产生的浪涌,会对PLC的输出端口产生一定的冲击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们好,P ,U ,I 都在范围之内啊,并且还有其他跟这样一样的设备啊,其他设备没有出现过此问题啊。(疑惑,郁闷)不过现在断开的这个点吸合比较频繁,但是那个短接的点不频繁(10分种吸合一次)。还有并联一个浪涌抑制器效果还好吗?这个浪涌抑制器有什么要求呢?谢谢!!

网友D:
R=200Ω,2W
C=0.022μP,250V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