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仪表精度

楼主(2007-01-08):
请问各位大虾!!!
我有一个500V量程0.2级的交流电压表,用其测量50V的电压,可能产生的最大误差是多少伏???

网友A:
0.1V

网友:
应该是1V

网友B:
50v时0.1V,满量程时1V .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业宏在 2007-1-20 0:20:00 发表的内容:
50v时0.1V,满量程时1V .
--------------------------------------------------------------------------------------------
按你的方法0V时误差应该是0,实际上绝大多是仪表都不可能达到

网友C:
1V,想都不用想.

网友D:
1v,应该把满量程算

网友B:
TO 006,0.2级表示最大误差为满量程的百分之零点二.

网友E:
500v 量程0.2级 表示这块表的最大允许误差为1v

网友E:
最大允许误差为±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