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ON NXL变频器

楼主(2007-01-08):
VACON NXL变频器按照用户手册查历史故障菜单(代码为H5)没有,手册上的菜单:M1(监视菜单)P2(基本参数)K3(控制菜单)F4(当前故障)没有,H5(历史故障)没有,S6(系统菜单)没有,E7(扩展菜单)没有,却有S4菜单和E5菜单,不知这两个菜单的意思,请教vacon变频器的老师和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8-12-06):
默认系统菜单S6和扩展板菜单E7是隐藏的,要显示这菜单,就要设参数P2.1.22(参数隐藏)为0。设置完之后就可以显示菜单S6和E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