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调节阀执行机构国内与国外有多大的差别

楼主(2007-01-08):
调节阀执行机构国内有哪此厂家,好一点的;国外呢?
价格上差距有多少?
电动的,大家谈谈吧

网友A:
电动的,没法比!国产的就等于拖拉机,进口的相当于轿车

网友B:
楼上的说的有点过,但电动的国产要比国外差不少

网友C:
现在阀门驱动器的话,就我接触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罗托克的非常普遍,带智能型的,可以用红外遥控器进行现地调整,非常方便。特别是在天然气方面,因为管压高(8MPA),所以对阀门及其定位器要求非常高。目前看不见国产的在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D:
国产的稳定性差。

网友E:
执行机构在调节阀组成部分中,因为不接触介质,因此不属于关键部位。
对于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执行机构来说,它占调节阀的个头虽大,但是无论是价格还是技术方面的比重都不大。国产的执行机构样子比较难看,但使用起来也没有太大问题。价格上是相当的便宜,那么大一个东西,价格比国外的阀门定位器还要便宜。
对于电动执行器来说,因为它里面相当于有电机和位置检测(相当于位置变送器),因此价格就要高的多。同样,国产得不够精美,防暴方面也做得不太好。不过价格在那摆着呢!国产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做到既便宜,质量又很好的地步。

网友F:
目前,电动执行机构高档产品被国外品牌垄断,但有些国外品牌也很垃圾,号称德国产品,实际为捷克;号称英国 ,实际为韩国。而国内仿造较多,由于普通产品元件把关不严产品质量,很不稳定;较高档产品在软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易出现死机现象,目前有些产品已经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