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热电阻测温回路故障

楼主(2007-01-08):
多个热阻回路(Pt100),控制室内在一个端子排上,每个回路都经过安全栅转换为4~20mA 进DCS显示,不时会出现一个或多个回路温度指示的波动,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查了,还是如故,后来发现,每次拆开线,对地放静电后恢复,指示正常,不知何故,请高人指点!

网友A:
看看安全栅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2007-04-08):
工作接地的问题

网友C:
线路敷设是不是有问题,如:与其他电源线混和敷设,引来干扰.

网友C(2008-05-15):
接地不良!引入干扰.

网友D:
1、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2、屏蔽线要求一端接地.
3、线路是否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