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西门子plc高手进————

楼主(2007-01-08):
请问这两款cpu有什么区别6ES7 314-6CF01-0AB0
6ES7 314-6CF00-0AB0
为何把6ES7 314-6CF00-0AB0的硬件配置下载到6ES7 314-6CF01-0AB0中,6ES7 314-6CF01-0AB0这款cpu还能正常使用???按理说,cpu会不运行的啊???

网友A:
01是00的升级

网友B:
能运行,只是有些功能不能使用。
01是升级版本

网友C:
只是升级版本,没有本质的区别

楼主:
原来的cpu接触不好,厂家过来换了,可能没注意就直接装上去用了,程序是卡上的。这次系统有问题,仔细检查才发现这个没有影响的问题

网友D(2007-02-18):
没有影响

网友E(2007-11-05):
我也遇到和你相反的情况:
6ES7 314-6CF00-0AB0的硬件配置下载到6ES7 314-6CF01-0AB0中,6ES7 314-6CF01-0AB0这款cpu不能正常使用,SF报警,CPU massage就是订货号不一样的原因。
那位高手给解释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