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压与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7-01-08):
请教各位,在使用变频器时,当我们改变变频器的频率时,它的输出电压是否也要改变?如果改变的话,其电压和频率的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公式可以套用?谢谢大家

网友A:
由电机电势平衡方程式:
U ≈ E = 4.44fNΦ
可得出:
1、当电源电压U不变时,只f频率减小时,气隙主磁通Φ增大,电机铁心会进入磁饱和,E较U只差增大,电机电流增大,电机损耗增大发热;
2、所以在变频f的同时改变电压U,即U/f比保持恒定,这样气隙主磁通Φ保持不变;
3、在电机变频启动运行时,通过改变f频率从而改变旋转磁场的转速,调整改变减小电机转差率S,提高电机功率因数,增大输出转矩,减小电流,实现软启动;

网友B: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有V/f的介绍

网友C:
在恒功率调速时,电压是恒定不变的,它的特点是转速变高,转矩变小,属于弱磁调速.
在恒转矩调速时,电压是随频率的上升而上升的,属于恒磁通调速.如果转速下降时,电压恒定不变,则电机会超载运行引起电流过大而烧坏电机.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导,本人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D(2011-05-27):
引用 网友A:
由电机电势平衡方程式:
U ≈ E = 4.44fNΦ
可得出:
1、当电源电压U不变时,只f频率减小时,气隙主磁通Φ增大,电机铁心会进入磁饱和,E较U只差增大,电机电流增大,电机损耗增大发热;
2、所以在变频f的同时改变电压U,即U/f比保持恒定,这样气隙主磁通Φ保持不变;
3、在电机变频启动运行时,通过改变f频率从而改变旋转磁场的转速,调整改变减小电机转差率S,提高电机功率因数,增大输出转矩,减小电流,实现软启动;
陈述的比较全面。支持。

网友E:
同意3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