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带灯按钮灯泡频繁烧掉

楼主(2007-01-08):
最进用了一批ABB的带灯安钮,设备是印度人的项目。在厂内调试过程中,发现指示灯频繁烧掉。(ABB带灯按钮没有LED的,全是灯泡),我的电压是AC110V,电压没有问题,我分析可能是,电气柜内接触器动作瞬间产生的瞬时高压把灯泡烧掉的,接触器线圈电源和指示灯电源是同一路的。请各位发表一下高见,如果是,我想加阻容吸收回路,是否可行?如何选择?

网友A:
我这边380V的指示灯,都给我加电阻降到330V用

楼主:
效果如何?是不是本身也容易坏?

网友B:
是质量不行吧!我用合泉的不行!

网友C:
我用施耐德的和二工的

网友D:
我用金钟,也经常坏啊,

网友E:
我用天逸的还不错,不过小的就不行了,特别是口径8的不好!

网友A:
真笨。加电阻降压用,寿命长。

网友F:
我这用的是直流24V的指示灯,现在烧完一半了,难道说是电源问题?

网友G:
估计是电压高引起的,可以降电压

网友A:
我在做工程的时候见外单位所有的380V指示灯都加电阻降压到330V用,从1998年一直就用着的指示灯表面贴的参数塑料贴纸都被腐蚀光了,灯还是亮着的。所以我单位的指示灯也开始降压用了。

网友H(2008-08-23):
换天逸的试一试,挺好用的。我们一直在用天逸按钮和指示灯。

网友I:
灯泡用高一个电压等级的,我们的一台机器上电压是24V,用了24V灯泡,没到一个月,灯泡全部烧坏。后来我们将灯泡换成36V的,平均寿命约为半年,虽然暗一点,但还可以。

否则,无论你换什么品牌都没用,即使是进口的也一样坏。

网友J:
我用天逸的还不错,LED灯

网友K:
改成LED的,用电阻降压,以后就不会坏了,我们厂内的指示灯,我改造了很多,效果很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灯泡用高一个电压等级的,我们的一台机器上电压是24V,用了24V灯泡,没到一个月,灯泡全部烧坏。后来我们将灯泡换成36V的,平均寿命约为半年,虽然暗一点,但还可以。

否则,无论你换什么品牌都没用,即使是进口的也一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