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变频器显示“uv”应如何检修

楼主(2007-01-08):
我们这里有安川的616G5和OMRON 3G3IV的变频器老有显示“UV”的,请教高手,应如何着手检查或维修,好修否?

网友A:
电压太低了

网友B:
主回路电压低;或者是整流某一路损坏、可控硅三路中有工作不正常的

网友B:
前面有讲,可搜索“616G5  UV”。

网友C:
看一下直流母线的显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