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9S-15KW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7-01-09):
有一台富士P9S-15KW变频器,故障现象是送电开机面板无显示,风扇也不转,变频器不工作,估计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拆开机器检查FET1、C18、C19、 R135 、PT1、R31、D1、 D2、 均未发现有可疑的地方,会不会是IC1(SA51709500)烧毁了?怎样确定IC1的好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遇到过类似情况,QQ:623045527,可以交流

网友B:
如果还未修过的话最好先把22UF的小电容换了

网友C:
如果开关管是好的,22UF的电解也是好的,那么51709500损坏的可能性很大.20脚为VCC,2脚为GND.你先测一下这两只脚的电压看看.正常应为14V以上一点.

楼主:
更换IC1,故障排除。多谢志在四方、 阿健、zhourun三位大哥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