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完全测试

楼主(2007-01-09):
  霍尔器件大家都很熟悉,它主要用在电源.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设备的输入输出反馈电路上,时间长了因为各种原因,有可能埙坏,有可能失调,作为维修人员应该怎么来检测哪,以下是本人总结的经验希望与大家交流……
  霍尔器件的核心包括电流互感器和高速精密运算放大器,需要单独电源供电,有时用一组电源,有时用两组电源,在路找到电源输入引脚,确定电源输入正常,一般情况下都是正负15伏和12V,有少数是5伏;霍尔器件输出一般多是幅度可变正玄波电平信号,在没有电流流过时一般情况下输出是0V,但有少数有基准电平输出,象三肯变频器上电流互感器就有2.5伏的电平输出。
  一般的测试方法:

    1.我们可以把两个霍尔器件拆下,单独加电,测输出电平,如果两个电平一样,基本上正常。

    2.找一个调压器和大功率高(220V)变低(2V)变压器,把调压器输出端连接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次级绕组串在互感器中间,霍尔器件和调压器都供上电源,调压器供电要慢慢调,边调边观察传感器输出波形,找几个刻度的Vpp数值和对应的电流值,如有波形并且两个霍尔器件输出数值相同,应该就是正常的;数值偏差很大,我们可以判定最少有一个埙坏,可以通过输出变化曲线区分好坏。

网友A:
   说的好,这物理器件测试方面正是我们所欠缺的,如果能把如何测量霍尔物理器件好坏的方法告诉大家,那就更收益菲浅!

楼主(2008-04-08):
   大家可以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我会抽出时间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