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07-01-09):
在不对PLC进行编程的情况下,通过组态是否可以直接控制PLC的输出.就是说我在组态上做一个输出给PLC输出端子,输出端子是否能有输出.

楼主:
我有1个4通道的模拟量输入端子,1个4通道的输出端子,我想把输入采集上来的信号缩小1倍然后通过输出端子输出.我直接通过组态软件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可以实现
方法1. 建个I/O模拟点连上PLC输入端子,做个脚本除2(缩小一倍)赋值给另一个I/O模拟点(连上PLC输出端子)

网友A:
如果不想做脚本也可以这样
方法建个I/O模拟点连上PLC输入端子,建点时选择量程转换(缩小一倍) 再赋值给另一个I/O模拟点(连上PLC输出端子)

网友A:
如下图
右边红圈表示裸数据(实际采集值),左边蓝圈表示量程变换的后的数据。 如图红圈里裸数据是0-1000,蓝圈里是0-100,这就表示把采集的数据缩小10倍。 可以根据需要做修以达到不同比例的放大或缩小。如楼主说的所以一倍,那么应该是红圈里裸数据是0-1000,蓝圈里是0-500

网友B:
请问组态王界面里怎样控制PLC强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