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WINCC画面时常出现数据传输中断的现象?

楼主(2007-01-09):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S7 300的PLC,WINCC画面与STEP 7 315-2DP通过PROFEIBUS通讯,现在画面出现数据传输中断现象,过几秒钟就好了,外部控制设备无异常,因此断定是通讯的问题,于是将PLC到画面计算机的网线和PROFEIBUS接口都换新的,问题没解决,昨天将通讯模板也换新的了,晚上又出现了,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哪位大侠帮帮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9736

网友B:
你是不是用的CP5611卡,用PG/PC设置中的硬件检测试一下他是不是好的,在看一下你的通讯线路是否有干扰.

网友C:
如果是软件原因,可能有下两个可能
一:下位的服务器设置要更改
二:上位在读一个不存在的地址,也会这样

网友D:
我用的上AB的rsview32上位机程序,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