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使FP0不带232COM口变成带232COM口

楼主(2007-01-09):
松下FP0带232COM口比一般不带232COM口要贵300元左右,利用自制插件可以完全实现自带232COM口,成本节约了不少,欢迎系统商和用户咨询

楼主:
联系方式:qq:525344588 MSN:XUERHONG@HOTMAIL.COM
手机:13601715076

网友A:
怎么改装的呀?能说说?

网友B:
就是说说怎么改的,按说TOOL口只能是被动的接收数据!

网友C:
买一跟线,很便宜的!

网友D(2007-03-10):
FP0的编程口就是232的 不知道你在你搞什么? 误导大家呢/

网友C:
FP0的编程口是232,但不能作为"主"主动的发数据,只能作为"从"被动接收数据.带RS322的FP0就是指带有那种可以主动发送数据的RS232口.ladder

楼主:
不是象某人说的加根线,是要加硬件的,但绝对还是要比买带COM口便宜很多,性能一样.有意电话联系.13601715076

网友E(2007-04-13):
可靠性呢?

网友F(2007-07-24):
但利用编程口也可以与HMI成功通讯的啊,为什么不能发数据?

网友G:
不能发数据的话,它程序下载的时候怎么达成通讯握手协议啊。不能发数据怎么从PLC内部上载程序? ladder 说得不对吧。

楼主的意思是可以多扩展一个232口出来吧。能不能公开一下资料哈,呵呵

网友H:
能通过编程对所增加的232口使其主动发出数据吗?

网友I:
FP0自身的那个类似电脑PS2的插口就是232口。我用一条废鼠标线将其PS2插头的塑料定位销及一根金属插针掰掉,另一头接上一个9孔的母头,一分钱不花便做成了一条编程电缆。

网友G:
我们的通讯线和编程线也是这么做的,两头都是PS2的线叫厂家定做6m也才10几块钱,一根就可以做两根线,算下来每根10块钱都不到,小日本够黑的,一根编程线就得80几块钱,一块电池据说也要五六十块,自己做3块钱就搞定,黑心的小日本啊

网友J:
看来楼主是为了钱才发帖子
不然不说原因,留下电话

楼主(2007-08-24):
楼主只是想告诉大家你要是改的话,我卖给你PLC并交给你方法并不过分.你做项目或直接OEM用户最好.

网友K(2008-05-28):
还不是想骗几个钱而已!!!

网友L:
就是啊  没必要保留技术,现在就这点学问还是难不住使用的人的,应该技术交流才能提高自己

网友M(2008-06-27):
卖关子啊!!!!!!!!!

网友N:
谢谢13楼的,我现在正需一根这样的电缆,我做一根试试。

网友N:
高手!我试过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