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1-09):
   各位大哥,小弟有时请教了:有一设备有较多的汽缸,有时不在位时不应动作,我想在开机时和按自动启动时先检测汽缸是否在位置,不在的话报警输出,最好可以分清是哪个不在位置,可以提高检修速度,平常我都是用普通的方法做的.
LD X0
SET Y0     Y0表示输出
LD Y0
AND X1      X1为到位磁控开关
RST Y0
LD Y0
ANI X1
OUT T1 K10
LD T1
RST Y0
PLS M0       M0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A:
应该是三菱的程序吧。不知道你哪方面不太清楚。欢迎光临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C:
你想求助什么呀?

网友D:
这不是很容易吗,
和写其他程序没有区别啊!
把你要的各个汽缸的位置SENSOR检测就好了,把他作为条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