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关于MODBUS通讯校验

楼主(2007-01-09):
本人在准备做通讯时,对crc-16的校验计算没有搞懂请大家多多指教
校验方法如下:
CRC-16检查资料
CRC-16是一个16-Bit Binary 值,计算CRC-16之步骤如下:
1.先设定CRC Register 为FFFFH。
2.将CRC Register 的低字节与信息中第一个字节作XOR,并将结果传回CRC Register的低字节。
3.CRC Register 右移一位,最高位填入0。
4.如果LSB是0,重复步骤。
如果LSB是1,则CRC Register 与 A001H作XOR。
5.重复步骤3及4直到已经右移8位为止。
6.对信息的下一个Byte,重复步骤2~5,直到信息中的所有Byte都处理完。
7.此时CRC Register中的值,即为CRC-16 Data。
在传送CRC-16检查数据时,先传送低字节的检查数据,再传送高字节的检查数据。
数组如下:
命令信息
Slave 地址 01H
功能码 03H
第一个缓存器地址
高字节 00H
低字节 00H
缓存器数量(*1)
高字节 00H
低字节 01H
CRC-16 低字节 84H
高字节 0AH
能否帮助我把计算的过程给我写出来 谢谢
电子邮件:zhzjboy@163.com

网友A:
uint16 CRC(uint16 frame[],int n)
{
int i,j;
uint16 crc,flag;
crc=0xffff;
for(i=0; i<n; i++)
{ crc^= frame[i];
for(j=0; j<8; j++)
{
flag=crc&0x0001;
crc>>=1;
if(flag)
{ crc &= 0x7fff;
crc ^= 0xa001;
}
}
}
return(crc);
}
一个网上看到的 我也正在调试 看是否可行

楼主:
好的,我试一试
谢谢 你
如果用plc怎么做?

网友A:
可以用的 刚才测试了 不过要注意高低位!

网友B:
可以了,但是要注意unsigned 与singed的问题,如果弄错了,会有时候CRC正确,有时候不正确的.
这个问题是我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的.

网友C(2007-05-17):
使用PLC的梯形图语言,是可以的

网友D: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55.html
这个软件对你有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