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历史表格

楼主(2007-01-09):
请问,我想用历史表格显示长时间运行的电机,在电机运行时就显示一次电机运行,到电机停止时再在历史表格里显示一次 电机停止!
这样该怎么做??  就是如下图:

时间          电机1    电机2
12:12:00 运行 停止
13:13:00 停止 运行
15:15:00 运行 停止

网友A:
当电机运行或停止的时候,使用!savedata函数保存一次组对象,组对象定时设置为0s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函数是不是写在用户策略下的脚本程序里还是循环策略的脚本程序里,该怎么写??

楼主:
多谢mnilc的帮助,用你的方法,功能实现!^_^!

网友B:
!SaveData(DatName)
函数意义:把数据对象DataName对应的当前值存入存盘数据库中。本函数的操作使对应的数据对象的值存盘一次。此数据对象必须具有存盘属性,且存盘时间需设为0秒。否则会操作失败。

返 回 值:数值型,=0为操作成功;<>0为操作失败。

参    数:DatName,数据对象名。

实    例:! SaveData(电机1),把组对象“电机1”的所有成员对应的当前值存盘一次。

楼主:
多谢mnilc,多谢茄子!功能实现!!

网友C(2007-06-13):
我用的是触摸屏,使用嵌入版的软件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昆仑通态的NTOUCH产品,软硬一体化,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