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其他厂家的变频器,通过CANopen是否可以和施耐德的CANopen主站相连?

楼主(2007-01-09):
如题。使用twido估计不行了,那么使用其他的PLC主站是否可以?施耐德的CANopen主模块,是通用的吧?

网友A:
用Micro或Premium系列作CANopen主站应该是没问题的,它们都使用相同的PCMCIA插槽式的CANopen通讯扩展卡TSXCPP110,CAN通讯功能较完善,使用第三方软件SYCON进行CAN总线组态;另外的选择是使用施耐德ATV61/71系列变频器的可编程控制卡,使用第三方软件Codesys进行编程;最后就是等待施耐德即将发布的M340新款PLC了,有两款内置CANopen主站接口的CPU可选择,性能与Premium接近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