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卤化物灯为什么不亮

楼主(2007-01-09):
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一个开关控制好几个卤化物灯,过一段时间就有一些不亮了,可是把不亮的灯整个拆下来,单独接上电源,它就亮了。不知道为什么,指点一下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呢,是不值得一答,还是什么啊?

网友A:
线接错了。

网友B:
镇流器接触不良

网友C:
真的很奇怪

网友D:
出发器不好,换新的

网友E:
是不是碘钨灯???
如果是的话,看看接线有没有符合规范,有没有烧毁???
碘钨灯的热量非常高的,电流也很大,灯罩出线的绝缘很容易受到损坏的。
最后看看开关是否符合电流的要求

网友F:
测量一下,接线电源电压

网友G:
导线截面是不是选小了而造成线损太大,再加上电源电压不是很稳,从而使一部分灯的电压降到额定电压下限.

网友H:
我倒遇到过类似问题
不过是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
开了不亮,以后开有时亮有是不亮  电压正常
有时候开关开了一天,灯才亮
应用在气调库,不能进库
双端石英金属卤化物灯

网友E:
很大可能性是接触不良

网友I:
我见过这种情况,只要把灯拧一下就好了。我觉的是灯管一冷一热接触不好了,不知道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J:
我也遇到过,是某加油站的,带防爆的.
原因:线细,线远,电压低.

网友H:
只能想像冷热接触不良了
不过两端都有弹簧的
等出库的时候再看咯

网友K:
我也碰到过~~我经过检查得出的结论是压降问题~~检查电压!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还有接触好不好

网友L:
是不是电压不够啦?电流大了产生了压降

网友M:
会不会是时间长了,灯泡发热导致电阻增加,进而使电压降低?

网友N:
触发器或镇流器与灯管的距离装得太远也不亮。

楼主(2007-02-09):
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点
1.线接错了, 导线截面是不是选小了而造成线损太大, 线细,线远,电压低, 触发器或镇流器与灯管的距离装得太远也不亮,
2.镇流器接触不良, 出发器不好, 接触不良,
3.接线电源电压,
第一点肯定不对,因为我说的情况是正常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的。
第二点应该也不可能,有时还有一种情况,这一次开这一个不亮,下一次开这个亮了另一个又不亮了,有时修灯,修好了这一个那个又不亮了,总是得有几个不亮的
第三点,灯并联着两端的电压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别的灯正常呢

网友G:
我用过很多金卤灯,真正的金属卤化物灯是上海亚明生产的,你用的是真的吗,现在假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那么就是镇流器的问题了.因为镇流器是电子器件,可能工作不稳.

网友A(2007-03-18):
看看触发器,看看镇流器,是否有坏,看看电源是否到达。

网友O(2007-07-11):
金卤灯并联在线路上是不是有着功率及灯光数量限制?
如1KW的只能接1个,400W的只能并接8个,150W的只能并接12个?请高手出来回复下~!谢谢

网友P:
       我厂的路灯用的就是金卤化灯175W,有时间微动开关控制,但是用了半年之后,灯有时候明,有时候不明,镇流器,触发器没有问题,灯有时候闪烁几下不明,但一会就有明了,不知什么原因?灯光是红色的,长时间用之后会变绿吗?请求大家给予帮助。

网友A(2007-08-22):
现在想起来是个好怪的现像

网友Q:
可能是镇流器接触不好吧

网友R:
这是你用上劣质灯具或者配件,不信你换个灯泡问题马上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