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这样的导线接负载用行吗

楼主(2007-01-09):
在现在设计的要求下,做于配电的要求,设计的线经都比实际负载用大的多.
就是这样有的用户用焊把线做负载用线,因为截面积大线经粗没有在仔细的观察看不出来,所以也就达到了设计要求.
请各位讨论一下,焊把线的危害和弊病,它是否能做为负载导线用.

楼主:
怎么没人答复呢?
没人用过?有人懂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只是要考虑耐压的问题,用在合适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B:
“焊把线做负载用线危害和弊病”
1、造成短路电流大;
2、短路电流将电源干线烧坏;
3、造成越级跳闸保护;

网友C:
焊把线可是好线啊!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D:
耐压足够的话,用焊把线对用户来讲有降低线损的作用,还有就是万一短路也不会烧线。其他的害处是没有。但请注意的是,因为焊把线使用的电压不高,所以耐压好多是没有达到普通电缆的耐压要求所以可能会引起耐压不够击穿的后果,建议不要用作普通电缆使用。

楼主:
我觉的同样线径焊把线的负载率不及普通线的负载率.

网友E:
焊把线实际上就是软线,只是其绝缘性不好,但其载流量比同截面的其它导线大得多.现在市面上就有能做动力配线的软线买的,但价钱要贵很多的.

楼主:
看来是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