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寄存器无效问题

楼主(2007-01-09):
最近在做项目时运气比较不好,编写的程序经常会出问题,检查逻辑等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某些D寄存器的数据无故会发生变动,甚至直接写数据都些不进去,更换另一个寄存器后旧可以了,显然是寄存器出了问题。请教各位高手,寄存器状态好坏有办法检测吗?以免以后再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是不是WPL程序中重复使用了同一个寄存器?

网友B:
这种问题一般而言还是逻辑上的问题,或者地址使用重复,只是没有检查出来罢了。表现就好像是这个寄存器坏了一样。

网友C:
楼主可以将有问题的寄存器先删掉,然后在装置使用状况选项中去看该装置是否有被使用过/

楼主:
我现在装置使用中查看,确认没有使用该寄存器,而且都是以32位为间隔进行选用依然存在此问题,这样应该可以充分说明我在程序中任何位置都不会重复使用该寄存器。这样的判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D:
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就写一句程序,用到这个寄存器,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把PLC【回归出厂值】。或者把程序贴上来大家一起看,这样说估计没有人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知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F:
这个问题还是应该是寄存器重复使用或被其他指令占用,在装置使用中察看,并不一定能找出重复使用的寄存器,比如DDIV指令的结果就要占用4个寄存器,而如PID等特殊指令就会占用更多的寄存器,请注意。

网友G:
我想应该是用到计算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略,尤其就乘法和除法,如果用到MUL时,当结果大于32767时就会用到两个寄存器,如果用的是DIV,则结果就用两个寄存器,第一个寄存器用来存放商,第二个寄存器用来存放余数,若是用DDIV时就要用到四个寄存器了。

网友D:
对,台达WPL软件目前这个问题需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