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密失效

楼主(2007-01-09):
在调试程序后,利用通讯进行加密时,输入了密码和确认后,没有加密成功,有谁遇见过,如何解决的

网友A:
利用通讯加密是什么意思?没有用我们的编程软件加密?另外是哪种机型?

网友B:
描述问题要简洁明了.

楼主:
我的编辑软件版本是2.09的,在工具栏里有个通讯,下拉单有个密码功能,就是用它给PLC加密,可是不成功,以前都是这么用的,有的PLC可以有的不行,不知道为什么!PLC是ES

网友A:
如果没有特别需要,LZ用2.08版吧,现在2.09是测试版,正式版没有出来,不排除有些bug

楼主:
不过我已经用2.09的了,程序再用2.08打不开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测试版的2.09,我用的061003的2.09加密正常。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解决你的问题,你用2.09的下载,调试程序,等OK了。在用2.08进行加密,就可以了。等2.09正式版出来,你就直接用正式版。

网友C:
2.09版本的加密功能使用并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我已经遇到过3~4次了

网友D:
我又重新回来了,发现还是做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有空了,我也去试试

网友E:
连PLC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都没提及,就有那么多的意见,真实搞不懂。我没看懂,你看懂了吗?

网友F:
  大家加qq群   PLC-KEY俱乐部

楼主:
至飞云,你来的哪个论坛都不知道,就不要发表意见了!

网友G:
PLC重新上电后再加

网友H:
是2.09的加密功能有问题,还是2.08也会有,加密功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否能够描述加密过程。

楼主:
至赵工,是2.09的加密功能出现问题,就是在调试完程序后,利用通讯功能下的密码功能,进行PLC加密,可是加密不成功,加密无效,用2.08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