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2000-4T0370G 跳E010

楼主(2007-01-09):
我公司有一台TD2000-4T0370变频故障后 从运行正常的设备上拆下一块驱动板换上后恢复正常 但是买了一块新的驱动板换上后一运行显示E010 请教一下排除新驱动板有问题后 还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该故障 驱动板型号为F14S2GM1

网友A:
风扇,插件未插紧,模块都有可能!

网友B:
一般换主控伴才会这样 除非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C:
我有一台EV2000-132的变频器也是启动就报E010

网友D:
在驱动板上有个测试点F0是维修关键,正常时为低电平,但模块出现故障或着没有插好模块的连接线时,该电平变成5V,于是变频器就报E010故障,
检测方法:首先测出F0是否高电位?---是---CD4073的2,3;4、5;9,10哪组是高电平?---检查对应模块......

网友E(2012-05-21):
驱动板上有个测试点F0是维修关键,正常时为低电平,但模块出现故障或着没有插好模块的连接线时,该电平变成5V,于是变频器就报E010故障,
检测方法:首先测出F0是否高电位?---是---CD4073的2,3;4、5;9,10哪组是高电平?---检查对应模块......

怎么查F0 啊  怎么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