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管压力、套管压力、泥浆泵的排量、泥浆池液面高度的实时参数如何取回到计算机??

楼主(2007-01-09):
请问,石油工业中,通过何种传感器?如何将立管压力、套管压力的压力信号取回到计算机?如何将泥浆泵的排量参数取回到计算机?如何将泥浆池液面高度参数取回到计算机??

楼主:
需要用哪些传感器和采集卡?

网友A:
立管压力、套管压力的压力传感器及泥浆相对流量传感器,

楼主:
具体型号呢?

网友B:
1、立管压力、套管压力要采用压力传感器!但是要知道测量的压力介质是何种特性?才能选压力变送器,压力多少?; 2、泥浆泵的排量参数,可选用电磁流量计,管径mm;流量多少?; 3、泥浆池液面高度,可选超声波液位计,高度多少?; 4、有了完整的参数才能选型号。 如何在计算机上显示参数解释如下: 有了传感器还得有带通讯功能的显示仪表与计算机连接,在计算机上安装应用软件来读取数据。 我公司有一产品AI2000W型5.7寸无纸记录显示屏与采集模块连接+可连接各类传感器就可显示参数。所有的参数记录在【AI2000W型5.7寸无纸记录显示屏内的CF卡上】,可拔出CF卡用读卡器的PC机上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 看图: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C(2013-12-28):
立管压力传感器专业生产厂  中南大学电子厂   www.csppm.com

型号:PPM-T329A…

  一体化齐平膜片结构,特殊材料和结构设计,抗强振动和高温影响,抗压力过载和频繁冲击。

 本系列产品寿命长,解决了泥浆泵压力传感器损坏频繁的问题。工作电压:9-28VDC,输出信号:二线制4~20mA DC。可选择M20x1.5、1/2NPT外螺纹。我们的专业团队可以为您提供定制服务。

网友C(2015-01-07):
好文。一起讨论研究。

网友D(2015-03-02):
模拟量采集撒!!!!

网友E:
立管压力,套管压力,石油压力

尿管压力,屁眼压力,小肠盘弯弯压力,大肠脱肛压力

测个小压么,真尼玛能喷粪造词呀

对不?。。。